秒了两台iphone5无信号

楼主(2015-07-15):
这几天陆续接到几台iPhone5无信号,故障差不多是一样的,客户等得急图片来不及拍 。

第一台客户描述是摔过之后没信号了
维修:1.开机检测看看有没有基带了, 这个摔过没基带的先检测基带供电id的两路供电输出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就重装或者更换基带电源,如果有电压输出就直奔基带cpu, 重装基带cpu就OK了。

第二台,是进水无信号

维修:开机检测有基带, 能搜到运营商,先拆下屏蔽罩, 发现功放的供电电感明显腐蚀烂掉, 短接后即可,这个电感腐蚀造成无信号与功放造成无信号的是非常多。捡了两个大便宜。

网友:
...好吧,手机 一般就是换个屏什么的,没有研究过主板

网友:
苹果的只能做到换屏换振动什么的,主板基本不会

网友:
苹果只会换屏

网友:
主板基本不动,因为都是封胶的怕出其他问题!

网友:
手机 一般就是换个屏什么的,没有研究过主板

网友:
逛逛手机维修,学习一下,改改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