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报警7声

楼主(2015-07-15):
戴尔M4010集显,板号09940-1,客户拿来时报警7声,看是集显,判定北桥问题,报价280,客户走后立马加焊,报警7声,呵呵,以前修过,桥的阻值都没测。加焊后报警3声,测北桥短路。淘宝216-0752001,店家说有2010年的原装80元,测试的60元,建议我买测试的。到货后110度烤了下板子和芯片,曲线上温215度,下温220度,红外180度,芯片能轻松推就停,装上报警3声。重新测试报警7声,电流1.56。
断开电感测北桥侧只有9欧,前级有460欧。

北桥阻值9欧正常吗,按点位图分析,电感这边除北桥外没什么可疑东东了。我该怎么办,再去买个80元的216-0752001无铅原装2010版试试?
论坛下了个电路图不对,希望有大佬提供09940-1电路图。点位图能用,下面的应该是北桥PWM供电。

这两个场管没见过,看有点红褐色胶状物出来,因为测试时在板的背面,不好测试,也不知道供电是不是稳定

弄来弄去,不小心把开关排线压下的塑料弄断了,找不到了,短接1与3针估计是不能正常开机的。

这个插座怎么弄呢,废板有个平躺的想弄过来,塑料能耐温吗,是不是可板背面焊接?我的风枪很垃圾,弄无铅的要420度,平时都“有铅化”后360度操作,背面操作也不知道要几度了,唉。

网友:
一般加焊下北桥就好

网友:
这种接口风枪是不可以的

网友:
一般就是北桥吧

网友:
背后烤可以换的

网友A:
为什么 我都是加焊显卡?  包括 M5010   论坛都说加焊北桥,我都是加焊的显卡

网友:
屏线也可能的

网友:
先用风枪。确定问题,再上BGA

网友:
CPU换过没有?七声一般都是北桥,经验来说,网上买的桥也不可信

网友:
amd 桥 网上买,纯碰运气

网友:
北桥问题,送钱的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弄好的啊  没看懂啊

网友:
修好没 ?都没写最后什么情况

网友:
根据点位图分析北桥供电,悲剧有到南桥的。除南北桥,其余都焊下测试,可以排除,故障锁定南北桥。有点心灰意冷,客户拿来是报警7声,现在报警声度没了(开关线插座被我弄坏),还是想法先搞定那该死的插座。找ide软排线,取下4根,从开关飞到插座。点开机,没想到菩萨保佑,亮了,屏幕显示字母,好像是找网卡,DHCP后“/”在翻滚,风扇不转,打算飞usb改长转。听说加铜片散热好一些,不清楚加多厚的合适,找了好久一个铜片也没找到。

网友B:
哇 。。。。这样都好了,不过七声报警怎么会是南桥引的呢。。。还真不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 。。。。这样都好了,不过七声报警怎么会是南桥引的呢。。。还真不碰到过

没动南桥啊

网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竟胡说 AMD7声 北桥 8声显卡 屏线 屏 5声 都知道的

网友(2015-08-14):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我都是加焊显卡?  包括 M5010   论坛都说加焊北桥,我都是加焊的显卡

略微一热就行了  加焊显卡同时桥也热过了 只需疯抢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