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显示器升压板怎么测量正负极

楼主(2015-07-15):
用万用表量出来LED灯条连接线供电是多少条线,分别是哪几条 负极是多少条线 分别是哪几条线
线在多也是 只有正负之分,搞技术的应该都不用量,看灯条就能看的出来定义了。
LED的连接一定要注意接口定义只有正极和负极之分 ,正极输入供电 千万不要接反或者接错。
以上是淘宝升压条的描述 我只想知道怎么用万用表测试正负极,比如12P的线分两种+3-9和-5+2-5怎么区分这两个接口 谢谢大婶们啦 问题有点小白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