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USB不能用

楼主(2015-07-15):
苹果一体机A1312,USB不能用,四个口都不能用,USB接口供电5V,正常,二个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四对8引脚阻值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
另外上传上这个机器的BIOS,电路图,和点位图

APPLE K23F_051-8233 820-2733点位图.rar

APPLE K23F_051-8233 820-2733电路图.rar

网友:
我上次碰到USB不能用,在苹果系统下是好的,是不是你BOOTCOMP驱动没打好,一定要在苹果系统下测试才是准的,如果青苹果系统都不行,那就是桥了,桥的USB模块,然后就是桥

网友:
苹果机真没修过,是不是普通笔记本电脑结构一样不

网友:
你是用的什么系统呀,是苹果原装的OS系统还是改 了WIN7的系统

网友:
你查下桥的USB模块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苹果的USB 第1排除系统 第二看图纸 一般很少桥坏 都是有个转换芯片的 好好查查

网友:
苹果和普通机型一样吗

网友:
大多情况应该就是桥了吧。

网友:
他是苹果系统和WIN7系统下都不能和

网友:
细查USB接口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曾经遇到过USB接口附近有管USB的芯片旁边的电阻被戳掉了,补上就好了,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