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用电池不开机,但能充电,拔掉适配器就灭了。求思路

楼主(2015-07-15):
Y400拿过来说难呢过亮机,但是不能用电池,也能冲进去电,查了没有3V5v的开启,是不是用电池因为节能没有开启,还是开启条件不足。电池下的开启是ACPRON还是MAINPWRN

网友:
电池电路 查一下

网友:
电池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电池的电压都进来了,待机芯片的条件就差3V5V的开启信号了,适配器下都是好的能亮机,也能认到电池和充电,电池已经换过了,BIOS还没有刷,但是看了BIOS的电压是3V出来之后才有的,应该可以排除BIOS,因为机器是亮的,没有把握不敢瞎搞,

网友A:
不充电 好像和EC一个信号也有关系的   就是检测适配器接口那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 好像和EC一个信号也有关系的   就是检测适配器接口那条

能冲进去电

网友B:
单独用充电器能否开机 检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用充电器能否开机 检查了没

当然 可以开机啦。

网友:
以前华硕遇到过一样的,是EC坏

网友:
如果保护隔离没有问题  那就直接换EC 那 大多数能解决问题

网友:
EC 带资料的,可不好换,不建议随便换EC,打开图纸查PD2 电池电压过去没有,51-on#是不是触发后为低电平,PQ1导通,产生VS供电给待机芯片,然后待机芯片产生EC 供电,这样就可以上电了,插适配器的时候查查EC_ON 要为高,应该能修好

网友:
EC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ACPRON这个在电池时应该是高电压才对

网友C:
电池的保护隔离坏了

网友:
查保护隔离一定有收获

网友:
找个图图看下罗

网友:
单上电池时,最好看一下RTC电路,待机电路是否正常,单上电池开机时,是没有3V,5V的,按键后再出来

网友:
为了省电,电池状态下是不会有电感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的保护隔离坏了

PQ38是坏了,但是换上好的,也还是不行

网友:
查看桥的适配器检测信号的电阻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