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IR A1466的无线网卡找不到

楼主(2015-07-15):
如题,苹果系统跟WINDOWS系统都找不到无线网卡,蓝牙有的
拆开机器看了一下,那个无线网卡上面好像还带蓝牙的,蓝牙能发现的,难道无线模块坏了?

网友A:
基本可以肯定你的无限网卡坏了。苹果的网卡。和蓝牙好像是在一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肯定你的无限网卡坏了。苹果的网卡。和蓝牙好像是在一块的。。!

是啊,是在一块的,难道换网卡?

网友:
换网卡吧

网友:
换网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是在一块的,难道换网卡?

换吧。。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系统没装好   很多驱动打不上的

网友:
网卡价格也不贵啊  换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