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5c花屏216-0774009是电阻版的还是电容版的?

楼主(2015-07-15):
原来的216-0774009上面的原件都被一修哥焊掉了,包括区分电阻版和电容版的标志。我更换了个电阻版的但不亮机

请看图中红圈内的电阻,这个芯片还有一种是电容的,两者不能替换敬请注意。电阻版上机后内屏不显示,但外屏有显示

连换2片都是如此,应该不是芯片坏了,是不是应该用电容版的,谁有知道的告诉我,原机是什么样的?

网友:
外屏显示跟显卡有关系吗?

网友:
有电阻,没电阻有区别的

网友:
这芯片厂家真麻烦!分什么电阻版电容版!恶心!真想使劲吐槽一下!实在不行你换个电容版的上去试试了!也没有办法赛!!

网友:
目前手里没有这款机器

网友:
竟然还有这回事、、、、、

网友:
第一次听说唉

网友:
我这里很多板子都用到这个芯片,都是电容的,还没见过电阻的!

网友:
这个花屏是很让人蛋疼的,我现在手上还有两片都是外接花,内接不显示的,还没有整好!

网友A:
等着 给你照片 我把本拆开看看

网友:
干脆换板   呵呵

网友:
没见过 不好弄就换板子 不要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着 给你照片 我把本拆开看看

谢谢,你可帮了我大忙!

网友B:
你先量一下两边有没有接地

网友:
笔记本内显和外显,数据线不一样,可以通过测数据线对地值判断故障点,现在的笔记本有的是走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量一下两边有没有接地

2个引脚都不接地,而且就是没有0欧姆电阻,引脚间的阻值也是0欧姆

网友:
应该不是那小东西的问题,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这个确实是腰主演的  不一样的

网友:
顶起,求支援!

网友:
掉的是电容 反正我现在修的机子 显卡和你型号是一样 掉件那地方是电容

网友:
今天刚好修到一台联想B465C 。怎么我的显卡不一样啊,我的是216-0809024.

网友:
我的B465C和你一模一样 也是二修机器,原来的显卡搞成一锅粥 换的显卡又被我搞掉了,换了一个显卡0774009外接花屏 内接不显 求答案

网友:
是电容版的,上面全是电容。我的是最后一个数字看不到了,这下知道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