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拆机注意事项

楼主(2015-07-15):
在拆卸笔记本电脑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步骤:
tep 1 拆卸前先关闭电源,然后再拆去所有外部设备,如AC适配器、电源线、外接电池、PC卡及其他电缆等。因为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一些电路、设备仍在工作,直接拆卸可能会引发一些脆弱元件的损坏。
Step 2 打开电源开关,等其自行关闭,以释放掉内部直流电路的电量。
Step 3 拆卸各类电缆(电线)时,不要直接拉拽,要先握住其端口再进行拆卸。而且动作要轻,力度要均匀,不能用蛮力。
Step 4 拆卸时保护机身内各个部件,不要压迫硬盘、软驱和光驱等。
ep 5 对准备拆装的部件一定要仔细观察,明确拆卸顺序,必要时用笔记下步骤和要点。
Step 6 使用合适的工具,如拆螺丝时应选用口径最合适的螺丝刀。使用工具时需谨慎,不要对电脑造成人为损害。
Step 7 笔记本电脑中很多部件十分细小,如螺丝和弹簧等,所以严格记录下每个部件的大小和位置,并且将已经拆下的螺丝等按顺序,按分类放置,这有利于后面的安装。
2.拆机工具
笔记本电脑拆卸工具和台式电脑
一样,常用的拆卸工具有螺丝刀、镊子、钳子、工具盒、防静电手套和防静电环等。
(1)螺丝刀
螺丝刀主要用于拆卸笔记本电脑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螺丝,其种类主要分为一字、十字和六角螺丝刀以及多用螺丝接头的螺丝刀。
螺丝刀最好是带有磁性的,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避免弄丢螺丝,方便拾取。如图1-23所示分别为一字螺丝刀和十字螺丝刀。
(2)镊子
镊子主要用于夹取笔记本电脑中细小的部件或缝隙里的螺丝等。
图 1-25 不锈钢镊子
(3)钳子
钳子主要用于拆卸、安装、插拔跳线和调整变形的器件。
(4)工具盒
工具盒用于放置拧下来的螺丝和其他部件。
(5)防静电手套和防静电环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准备防静电手套和防静电环也是有必要的。这样就可以消除人体附带的静电,以免对电脑元器件造成损坏。

xikq -5 山寨

网友:
主要是个人习惯

网友:
拆几台就熟练了

网友:
我也是醉了这。个

网友:
我在想这是个人经验,还是Ctrl+V的。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A:
最讨厌有些机壳是有塑料卡扣的,第一次拆的时候容易弄断。

网友:
楼主,可以发到拆机版块去

网友:
恩  太那个了吧  还静电手套  没戴过

网友:
太那个了吧  还静电手套  没戴过

网友:
给我们这些小白看看   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适合店里学徒看下。

网友:
注意 螺丝规格,避免打穿壳。coms小电池别忘装,排线,风扇排线别忘插,里面绝缘贴纸别忘贴,就想到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有些机壳是有塑料卡扣的,第一次拆的时候容易弄断。

我拆G50-70 B壳上面一个边掉了8个卡子,胶水都沾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