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181 820-2877-b 有cpu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07-15):
有FSB_CPURST_  1.05v 有LPC_RESET_L 3.3v(由plt_reset抓换)  32.768k 25m 有波形 PCIE_RESET_L===0v,第一次测量这个信号时,可能是静电,电流瞬间上到1.0a,之后没再出现这种情况,从LPC_RESET_L 飞线到PCIR_RESET_L_ 电压被拉低之1.2v,依然不跑码,NVIDIA mcp的桥,加焊了没有用,求大师,思路

网友:
北桥换个试试,看看数据线地址线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