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正常,按下笔记本开关,3、5V电压不出

楼主(2015-07-15):
清华同方锋锐K465笔记本待机电流0.024A,待机电压3、5V正常,按下开关待机电流0.012A。3、5V电压为零。该笔记本客户拿来时待机电流0.024A,拆机后自动触发,EC发烫,换下EC后就变成了:笔记本待机电流0.024A,待机电压3、5V正常,按下开关待机电流0.012A。3、5V电压为零。我是新手,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从何入手

网友:
坐等解决

网友:
首先确认EC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这个现像跟IBM的一款机一样的,你用示波器抓下3  5V的按开关波形,那款机子是待机电容问题导致按开关无3 5V的问题,还有就是具体检查下EC的工作条件,可能有短路情况,按了开关,EC工作中有某信号拉低又让EC不能正常工作导致没有待机的问题

网友:
先从EC的条件开始查,看看EC有没有发出开启待机的信号,,,你这个EC有没有自带程序也有关系

网友:
查一下 是不是3.5v后级有问题拉低了

网友:
如果EC条件都正常,估计是待机芯片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后面又短路的

网友:
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原EC自动触发电流多少各电压多少还有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