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屏幕一闪一闪。。。

楼主(2015-07-15):
屏幕一闪一闪的。。。刷过程序。状况一样。用一套AOC的电源驱动板点过。。。情况差不多。

就在有图像。黑屏有白线条闪动。。。

谁修过这种情况吗?指点一下,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在就是用直流电脑测灯管的时候。。有一根灯管的电流有0.52A。。另外三根都只有0.48A。

代换了两根灯管,情况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是不是LG的屏,如果是,我知道怎么修好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是lg的屏,这种现象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G的屏,如果是,我知道怎么修好

怎么看是不是LG的屏?要是的话怎么修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G的屏,如果是,我知道怎么修好

能详细说一下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说一下不?

看屏型号是LM190 或者拍照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屏型号是LM190 或者拍照我看看

我在论坛搜索了一下。。。好想是三星的屏。

网友:
高手快来说下。

网友:
现在试机了半小时。。。又没有出问题。。。。郁闷的要死。

网友:
最近发现很多联想显示器 都是屏坏。。也不是LG 屏,,感觉联想现在好垃圾,真坑人,基本上2年左右就报废

网友:
这一看就是AUO的屏啊

网友:
MB的。。郁闷的要死。。。现在又好了,什么都没动。。昨天烤了一通宵都是好的。。。今天装好了在用2天。。。

不出问题。就给客户了。。。。。

网友C:
供电不稳定,高压条,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稳定,高压条,灯管

当时有问题的时候换过电源板。驱动板。。外接2根灯管。。都试过。还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