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不触发

楼主(2015-07-15):
进水机   待机电压3.3  5 V  1.1V  都有   一个问题搞不懂  怎么开关版上有13V电压  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开关的电压是19V的。

网友:
这个在开关板上过孔发霉很常见。修了三台G475都是这样。G470没遇见这个问题,你可以测一下。

网友:
开关电压在触发前由51_ON#过来,适配器模式下为17V左右,电池模式下是10V左右。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图纸  那是51on

网友:
有些板设计不一样,有些上拉电压是3V ,5V ,19V的都有

网友:
开关电压不正常

网友:
先查下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不开机的问题还是好搞的 慢慢找吧

网友:
VIN-PD103-PQ101-PR111-D23-SW3   得到开关13V.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网友:
吧图纸贡献出来

网友:
联想的机器。。第一个就刷BIOS

网友:
笔记本软关机后自动开机,怎么回事呢

网友:
13V不明白的话,最好打开图看下。。。

网友:
G470的待机有1.1V吗,,,好像只有AMD的有1.1V待机电压吧,,intel的好像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开关脚  应该是3.3V 左右· 你那是自动开机了吧  才有1.1V  正常 主板 待机 没有· 正在 修呢 · 进水的

网友:
仁宝触发了才会拉低为3.3V

网友:
1.1是什么电压啊  G470   没有1.1v这个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