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时序电路基础

楼主(2015-07-15):
EC工作条件
供电  VCCSUS3_3,VCCRTC V5REF_SUS
时钟  32,768
复位 RSMRST,EC发给南桥的待机供电正常信号。
南桥工作条件
供电 VCCSUS3_3  RTCVCC  V5REF
时钟,32.768
复位 SRTCRTS#
触发
按下开关会输出高低高的跳变到EC,EC发出PCIN#到南桥,南桥发出SLP_S3/S4/S5给EC,EC发出susp#和syson给主板所有供电。除CPU独显
广达时序
过保护隔离,待机芯片
NBSWON #广大的开机信号到达EC,EC发出DNBSWON到南桥,南桥发出SLP_S3/S4/S5給EC.EC的SLP_s3/s4/s5转换成SUSB#和SUSC#发出SUSON,S5_ON.
SUS_ON开启产生3V转3VSUS,5V转5VSUS
MAIN_ON开启3V转3V,5V转5V.开启1.8,1.05电压hwpg是芯片的PGOOD到EC
vron是所有CPU的供电开启
shdn开启CPU供电
CPU的供电好信号 DELAY_VR_PWRGOOD
CK_PWG是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PLT_RST是平台复位
纬创时序
保护隔离,待机芯片
EC供电,时钟,复位经过电阻上拉
PWEBTN开机信号到EC,EC发出PM_PWEBTN到南桥117脚,RTE125脚,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ONEC工作条件
供电  VCCSUS3_3,VCCRTC V5REF_SUS
时钟  32,768
复位 RSMRST,EC发给南桥的待机供电正常信号。
南桥工作条件
供电 VCCSUS3_3  RTCVCC  V5REF
时钟,32.768
复位 SRTCRTS#
触发
按下开关会输出高低高的跳变到EC,EC发出PCIN#到南桥,南桥发出SLP_S3/S4/S5给EC,EC发出susp#和syson给主板所有供电。除CPU独显
广达时序
过保护隔离,待机芯片
NBSWON #广大的开机信号到达EC,EC发出DNBSWON到南桥,南桥发出SLP_S3/S4/S5給EC.EC的SLP_s3/s4/s5转换成SUSB#和SUSC#发出SUSON,S5_ON.
SUS_ON开启产生3V转3VSUS,5V转5VSUS
MAIN_ON开启3V转3V,5V转5V.开启1.8,1.05电压hwpg是芯片的PGOOD到EC
vron是所有CPU的供电开启
shdn开启CPU供电
CPU的供电好信号 DELAY_VR_PWRGOOD
CK_PWG是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PLT_RST是平台复位
纬创时序
保护隔离,待机芯片
EC供电,时钟,复位经过电阻上拉
PWEBTN开机信号到EC,EC发出PM_PWEBTN到南桥117脚,RTE125脚,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ON

网友:
楼主说的不全面呐

网友:
复制粘贴没有意思

网友:
详细点 加上图文会更好

网友(2016-12-06):
待机部分的话    不同厂家设计不一样    学笔记本只要学完各厂家待机后   后面按开关触发后基本都一样(AMD除外)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 楼主再把HM6以上的时序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