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6132B NCP6131 SVID 探讨

楼主(2015-07-15):
CPU VCORE 的条件,是读BIOS ,后PCH发UNPROCOREGD到CPU,延迟FDI读数据,最后发送SDIO SCLK 给VCORE芯片,外部条件正常,出CPU电压,为什么NCP6132B 6131 这个芯片,在CPU 出来之前是没有SDIO SCLK 的,但在跑过内存后出集显电压的时候却又SVID信息发送到VCORE芯片,也就是说 CPU 出电压,SVID 是必要条件,但是为什么SDIO SCLK 上面没有任何信息,用示波器看的,泰克的,但是在出集显电压的时候 SDIO SCLK 上面去能看到CPU 发送集显电压的SVID信息

网友A:
第一次SVID没抓到?
你不装内存,单次触发抓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SVID没抓到?
你不装内存,单次触发抓不到?

不装内存,CPU有电压出来,但是就是没有SVID的信息,插上内存,读完内存就有SVID信息,其他电压芯片不会这样,就这2种芯片这样,不明白所以然,求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装内存,CPU有电压出来,但是就是没有SVID的信息,插上内存,读完内存就有SVID信息,其他电压芯片不会 ...

SVID 来自CPU,按理与芯片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 来自CPU,按理与芯片无关。

shi de  ni keyi shishi

网友(2015-08-14):
遇到这种芯片就是一片白芒 都不知道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