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集显所有电压都出了,触发到0.18A

楼主(2015-07-15):
板号:LA-5081P

网友:
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都仔细查一下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复位,南桥

网友:
0.18  后级还有电压没出  仔细测测  PCH 条件看下

网友:
估计时钟都没有吧,,复位也就没有了,,IBM南桥,容易坏

网友:
月饼 -30 恶意上传附件!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赞一个

网友:
0,。18,A 二级转换电压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说的也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回答问题了没有你-扣分就有你了

网友:
我也是用楼上的那个液晶编程器  很好用发现 又便宜

网友:
有供电不正常 电流有点低

网友:
楼主,二级转化电压有问题吧?还有复位,重点查下桥SLP电压

网友:
这信息量 太少了吧!高手之间的交流啊 !

网友:
电流触发到这一步还不掉电,那应该是二级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