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pceg-212t 不触发 各位大神围观一下研究一下

楼主(2015-07-15):
接到一台索尼 vpceg-212t不触发的——插上电源的一瞬间有待机电压0.01 后面待机就回到了0.003 按下开关待机又会出来——,没是没有3V5V 这款机子好像是要按开关才会出来3V5V RSMRST也是触发后才有的,测EC的供电3.3V  时钟 复位 3.3V LID高电平3.3V BIOS也刷过,唯有一个AD_OFF 是0.7V  看图应该也是正常的  这里就没思路了——,为什么不触发——,
谁知道这是啥问题呀

网友A:
电路中AD_OFF为低正常,根据你的测量数据都是正常范围,为上电中断现象。桥的待机,查桥有无收到触发信号后返回SLP_S3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AD_OFF为低正常,根据你的测量数据都是正常范围,为上电中断现象。桥的待机,查桥有无收到触发信号后 ...

测了——没有收到SLP_S3——是桥问题吗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满足吗?桥有收到上电请求信号吗?

网友:
EC周围的小元件注意看看

网友:
桥的触发条件都测了几个?分别多少V
11+1

网友:
索尼遇到过认原装电源的,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触发条件 都测试没? EC BIOS 呢

网友:
条件都正常——,解决了——换桥好了

网友:
把图纸传递上来看看

网友:
不错 是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