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神帮我看看这个屏幕到底什么问题

楼主(2015-07-15):
请看图片 电压各方面都正常就是显示成这样。。屏线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

你们看现在进去桌面就这样,还有我把排线弄了几次试过显示正常一次,就是排线插了几次。然后重新开还在以下图片那样子,你们觉得,那个排线座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打下屏接口  到主控芯片阻值

网友A:
不会是进BIOS改了背景色而以吧?

网友:
可能真的是BIOS改了背景。

网友:
有的BIOS可调色的,   我见过黑白的。

网友:
好似电脑屏正常的说,你装了系统进桌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进BIOS改了背景色而以吧?

桌面都一样

网友B:
负像,逻辑板图片没拍全,看一下边角有没有可调电阻,换一下,没有找到VCOM点,电压不要低于4V

网友:
刷下程序!

网友:
你确定你的显卡是好的、。?

网友:
屏上有个可以旋转的。。有的是调白色。。但是这个有可能是 大芯片

网友:
屏本体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像,逻辑板图片没拍全,看一下边角有没有可调电阻,换一下,没有找到VCOM点,电压不要低于4V

VCOM点没有找到是不是屏的电压不能少于4v呀,你看看这个电压正常不。 还有那个可调电阻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高清图片来了你看看

网友C:
RGB查了吗?换过屏试过了吗?通用板点过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RGB查了吗?换过屏试过了吗?通用板点过屏吗

RGB查了吗。怎么检查。我没有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不行就换下屏线接口

网友:
用镊子按几下屏线接口!!!

网友:
换了个可调电阻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谢谢8楼给了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像,逻辑板图片没拍全,看一下边角有没有可调电阻,换一下,没有找到VCOM点,电压不要低于4V

真的是大神呀,我的也是这个样子,我找到了VCOM点没有电压直接拉了条5V过去正常了,现在正在用

网友:
厉害, 果然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网友:
大神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