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M220WE1 花瓶 发红竖线

楼主(2015-07-15):
LM220WE1 花瓶 发红竖线,,联想坑爹显示器,如果你碰到了这样的故障,就扔了把,,屏挂了。。修不了的。。。

网友A:
LG的屏都有这个问题,可以修好

网友:
可以修的!LG.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的屏都有这个问题,可以修好

请问能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屏问题也有些也是能修的,关键是要在低价时要说服自己

网友:
有很多的问题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呀   比如驱动板坏了,连接线 ,VG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