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Z77M主板,求点位图,

楼主(2015-07-15):
因为在20PIN插口与内存插槽之间有2个三条腿原件鼓包,不能判断是三极管还是MOS管,原件标识EQ4,Q811,此板故障为不触发,开关针3.3v,复位针无电压,PCI-E 16X  B10,只有1.5v,第二次测量0.5v

网友:
这个估计不太好找吧

网友:
这个点位图没有吧,华硕的倒是有。

网友A:
华擎板就不想它有什么图,能修就修,不修就丢。向顾客只推荐有图的主板

网友B:
你可以把此管拆下后看能不能通电。此管的3个脚有没有接地的。有接地的话可以找个代换下

网友C:
结合你的故障来看,你的主板很有可能是USB5V供电短路,可能的原因应该是USB接口附近六脚防静电小芯片损坏,

网友:
在其他板子上找了两个大小相等的三腿管子换上了,已经亮机,烤鸡24小时无问题了!拆下的管子已经烧鼓包变形,无法测量数值,6楼分析很明确,是部分5V待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此管拆下后看能不能通电。此管的3个脚有没有接地的。有接地的话可以找个代换下

拆除MOS管,在不能确定作用时,不能给主板通电的,后果很严重的,MOS管上管是不接地的,这个方法行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擎板就不想它有什么图,能修就修,不修就丢。向顾客只推荐有图的主板

此板性能不错,性价比高,目前仍有维修价值!

网友:
6楼的图正是你要找的华擎板线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合你的故障来看,你的主板很有可能是USB5V供电短路,可能的原因应该是USB接口附近六脚防静电小芯片损坏, ...

这个图纸能给我全部么?谢谢非常期待》

网友:
华擎主板很少有点位的,找找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