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M1980W不通电的检修

楼主(2015-07-15):
       清华同方 LM1980W不通电,查无5V 12V输出,检测12V二极管SB5100损坏,直接用MBR6100更换,上电查有5/12V输出,屏仍不显示,按键板灯不亮,排除按键板损坏后,查LED升级电路上元件,ob3362hp,VCC和VIN都有13V,两组LED电压分别为7/8(9/10)13V和2.4V,换了通用驱动板,测试仍不通电,不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另外,像这样LED屏,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如何来判断屏的好坏。

网友:
接液晶屏的LED输出脚电压为13V,

网友:
led屏 灯不亮时 不好试屏好坏

网友:
楼主辛苦了,很给力,..............

网友:
能出电压吗?、??换的不对吧

网友:
跟LCD一样,直接拿个手电筒一照就有图像出来了

网友:
要具体的脚参数才能知问题是在哪里?

网友:
外接供电试试先

网友:
不 接LED看屏内有无影子

网友:
先用点屏器点下屏。

网友:
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不接高压,看可以开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