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诊断卡跑93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15):
有人知道ASUS F1A55-M LX3主板诊断卡跑93不亮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上的是什么CPU?

网友:
找个BIOS刷下看看

网友A:
请问挡93是否有报警声?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郁闷

网友:
AMD的cpu啊

网友:
官网的BIOS我都下了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挡93是否有报警声?

没有。这个主板上没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郁闷

哪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上喇叭,上独显。。

网友:
这个主板一般要加 独显的啊,除非你上的是APU,A3400

网友:
刷BIOS,官网那BIOS好像不是完整版的,刷了不行,要去论坛找

网友:
楼主修好说下  有个一样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