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32lh20r-ca的液晶电视屏幕花了

楼主(2015-07-15):
一型号为lg 32lh20r-ca的液晶电视,开机正常,十几分钟后屏就花了,上图,那位高手指导一下怎么修
屏幕

网友:
代换屏线、驱动板试试。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坏了吧,绝大可能

网友:
这种花象是屏出了问题。

网友:
是逻辑板的问题吗

网友:
看图片,和屏的关系较大1

网友:
换逻辑板后正常了,但是转台的时候却没有声音,按静音后再按一次静音就有声音,是那里程序出问题了吗

网友:
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很多台没有声音,但是几个台有声音,有线是没问题的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代换屏线、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