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昂达H61转一下停一下

楼主(2015-07-15):
昂达h61v ver:5.00转一下停一下,不断循环,放电池后又能正常开机,但关机后再开又是转一下停一下,想刷bios,但找不到这个bios,现在无从下手,如有类同,请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不是BIOS问题,是桥供电管子旁的小电阻,刚修了一样的板子,把桥供电旁小电阻拆了换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问题,是桥供电管子旁的小电阻,刚修了一样的板子,把桥供电旁小电阻拆了换就可以了

大神,快指点一下,是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快指点一下,是那个

师妹我也是新手,我是自己看图纸找的测量出来的 一边0.6V跟另一变5.2V正常是  一边5.2V一边是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妹我也是新手,我是自己看图纸找的测量出来的 一边0.6V跟另一变5.2V正常是  一边5.2V一边是 1.2V

好的,我找找,还是很感激你的意见,谢谢了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放照片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放照片上来啊

还没找到,头疼了

网友:
刚换了晶振也不行

网友:
修好的同志发个图上来看看。。什么位置啊。。

网友:
H61什么故障都是转一下就停

网友:
会不会是桥问题放电才开机是不是不能保存bios

网友:
12V短路  BIOS

网友:
CPU供电芯片 47脚和48脚 看下

网友:
还是不行,无奈

网友:
BIOS刷一下不行可能是短线了   IO短线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啊 ,有些简单有些就不好搞

网友:
貌似是短路  上电久点看下各芯片哪个发热   貌似以前修过个类似的故障

网友:
又要报废了

网友:
    小师妹、。好了没?、我这也有一块啊。。

网友:
还是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楼主有答案了给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妹我也是新手,我是自己看图纸找的测量出来的 一边0.6V跟另一变5.2V正常是  一边5.2V一边是 1.2V

开始佩服你了。做维修就要知识、技巧加细心。你有恒心从业维修,将来必定“大师”。

网友:
修好没啊 ,我以前修个GA的板子转一下停一下 是BIOS附近的一个排阻问题

网友:
没过内存,换内存试下

网友:
肯定不是短路,不然怎么能开机,估计是哪路供电电压不正常,稍微有点偏差

网友:
有图纸吗,分享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师妹我也是新手,我是自己看图纸找的测量出来的 一边0.6V跟另一变5.2V正常是  一边5.2V一边是 1.2V

1.2这个电压多熟悉呀,而且它在桥供电管的旁边,会不会是总线供电好的信号HVVLD呢?现在H61的板如果没有检测到总线供电好的信号,也会转一下就停,又转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这个电压多熟悉呀,而且它在桥供电管的旁边,会不会是总线供电好的信号HVVLD呢?现在H61的板如果没有 ...

应当是HTVLD信号

网友:
不插12V呢   还是那样?

网友:
我还是感觉是BIOS问题啊官网下一个刷试试

网友:
全板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2015-08-14):
BIOS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