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无内存无桥无CPU供电

楼主(2015-07-15):
(无正文)

网友:
请问主板具体型号是?V星是MS-XXX

网友:
版号具体点,图纸我有几个

网友:
这个论坛有差不多的图纸。看看吧

网友:
这个主板 先修内存供电啊,应该是UP6103  V星喜欢用这个芯片控制

网友:
先维修内存供电

网友:
把内存供电绣出来 一般后面的都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