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没声音

楼主(2015-07-15):
收到一台E420的机器 正常启动有声音 耳机也有声音   但是重启就没声音了  耳机有声音  换了耳机接口  声卡
官网驱动也试了  请问大师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吗  灌水请绕道

补充内容 (2015-7-16 16:51):
谢谢各位  机器应该已经修好了  现在重启了一天都正常  再试试就给客户了

网友:
是笔记本自带的喇叭没有声音吗?系统做了吗,你这个问题不会回答

网友:
你试试按键盘的PN+F1
或者SHIFT+F1

网友:
我现在用的机器就是那么蛋疼 要按下键盘的开启声音

网友:
进系统放歌有声音吗

网友:
该换的也换了  没折了  你问问饼哥的

网友:
我今天收以一台苹果AIR跟你一样,有开机声,进系统没有外放,接耳机有声音

网友A:
声卡与南桥之间 的通讯正常吗,还有声卡的条件你查了吗,音量调节和静音信号你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与南桥之间 的通讯正常吗,还有声卡的条件你查了吗,音量调节和静音信号你查了吗?

都正常  电压信号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修好的说下呗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功放有没有问题?查查声卡的AC97总线

网友(2015-08-27):
百分百的BIOS设置,各位不用想了,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