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电容鼓包换啦之后开机三秒黑屏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7-15):
最近修的电源板  电容鼓包换啦之后 老是开机三秒黑屏或者暗屏  灯管好的本人测试啦

网友:
先确定电源电压正常,然后是高压板了,应该是进入了保护模式。

网友:
电源板电压正常  我也是个菜鸟不怎么懂  请指教啦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高压条有保护吧。

网友A:
该怎么查  能加个qq吗

网友:
看看电压稳定不

网友:
电容一定要换好质量的 省得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查  能加个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