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08 B75MA-E33 PDF

楼主(2015-07-15):
MS-7808  B75MA-E33  PDF

网友:
上面版本Ver:0A
日期: 05112012

网友:
有这个板子的BIOS吗?

网友:
没有呀,没有备份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遇到一片这样的主板,不触发,按照图纸来修,修好了

网友(2015-08-19):
找了好长时间,不触发,待机正常了,还是不触发

网友:
我也是不触发,懒的查,有什么通病么?算了,我还是自己查到发帖吧

网友:
正好用的到

网友:
这板子的bios芯片容量好像很大

网友:
谢谢了 正好需要 下载了

网友:
楼主这个和7808 v1.0的差别大不大啊?

网友(2015-09-22):
下来看看就知道了。楼主这个和7808 v1.0的差别大不大啊?

网友(2015-11-05):
楼主的图纸好像很新 刚好用上了  感谢了!!

网友:
我看主板上没位置号啊,不要找啊,唉,有丝印也是供电芯片才有

网友(2016-09-24):
正好需要到这图纸。。给力

网友(2017-11-10):
ZHENG,+3.3V烧断线啊,或许是通病

网友(2018-06-09):
我在修一块板,IO没收到桥发来的S3,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21-04-05):
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2021-08-05):
我的就V1.0的,下载下来看看,能不能修好,BIOS好像个头比较大,用编程器不好刷。我的这个是反复掉电加电,各大供电正常,修好了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