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v3-571g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7-15):
acer aspire v3-571g不开机维修,插上适配器量公共点19v ok,测+3VALWP,+5VALWP,掉电,断开後极,+3VALWP +5VALWP OK,示波器测+5VALWP OK,+3VALWP,波形有杂波,更换+3VALWP滤波电容,OK,测EDID DATCLK波形正常,装好机器,开机ACER LOGO 出现,完修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主板LA-7912P自己找吧?

网友:
楼主描述的比较简洁

网友:
这么简洁。。。。。。。。。。。。。

网友:
就是這樣..........................................

网友(2015-08-17):
我这边有一台,不充电的怪问题,真麻烦

网友:
不充電應該不難修

网友(2017-05-08):
3V 5V 滤波电容从IBM T61以后一直都神一样的存在吧!

网友:
只看该作者 楼主描述的比较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