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没有LCDVCC电压

楼主(2015-07-15):
左下角INT_envdd 到Q10的第二脚有3.3V,第三角就没有了+5vsus也没有电压
+15v,+3v都没有电压
问了这么多  ,就是说lvdvcc怎查?
请高手指点一二,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不劳烦高手太多时间
新手 请多关照,或则就说需要加强那方面知识也行

网友:
Y460  dakl2bmb8e0 rev:e

Lenovo Ideapad Y460 (Quanta KL2A) Laptop Schematics.pdf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屏供电问题 Q10的2脚控制信号出来没有 Q12是不是好的 可以把Q12 1 3脚连起来 问题是你屏幕没反应 屏供电没有顶多白屏 你这个应该是控制信号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屏供电问题 Q10的2脚控制信号出来没有 Q12是不是好的 可以把Q12 1 3脚连起来 问题是你屏幕没 ...

Q10的第二脚有电压3.3 ,第三角就没有了,嗯,我的屏是没有一点反应,不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不是屏供电问题 Q10的2脚控制信号出来没有 Q12是不是好的 可以把Q12 1 3脚连起来 问题是你屏幕没 ...

控制信号怎么查

网友:
查+15v,+3v的来源,先修+15v,+3v

网友:
灰线过去实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0的第二脚有电压3.3 ,第三角就没有了,嗯,我的屏是没有一点反应,不是白屏

第3脚没电压正常 看下Q11的3脚有没有电压  有没有15V 没有的话看看上拉电阻有没有坏 没有的话Q12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 这样  哎

网友:
是暗屏还是不显

网友:
估计你测错点了

网友:
你的是暗屏还是 屏直接无显示?这个很重要 。暗屏   修15V       无显示的话     牵扯的东西就多了点

网友:
这里先查5v 15v然后再查q10是否导通

网友:
Q10的2脚有电压的话,那么就正常了,,15V没有,那就要查来源了,,

网友:
Y460的机器屏线问题多

网友:
修好了 ……先查的15v,飞线好了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次,缺很多电压,最后换个BIOS好了,故障是进系统屏幕就一闪一闪。

网友:
这个可以查查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一次,缺很多电压,最后换个BIOS好了,故障是进系统屏幕就一闪一闪。

闪屏,刷bios?

网友:
先修主供电再说

网友:
Q12的2脚正常应为高电平

网友:
很奇怪啊,这边形形色色的问题到处都是

网友:
来见见高手的意见,不一定能回答LZ的问题。

网友:
因该市控制没过来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Q10坏了吧,测没有

网友:
楼主是有背光无显示。还是无背不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