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USB树鼠标之最简单维修

楼主(2015-07-15):
       咋天来了个客户。来来一台Dell 笔记本说,USB口,全部不能用。系统很卡。原先还以为是南桥,先测了一下USB接口的电压,电压正常。。后来去BIOS里调了一下。。好了,原来是BIOS里面禁用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进去直接一键恢复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电池拔了还是没用。。。你说一键恢复能有作用么。。

网友A:
是啊,,送钱的机,,客户开心的给了300元。。刚开始客户机进系统要3分钟的。。

网友:
你是怎么报价的啊  还得开心的给300?

网友:
我这里主板问题基本是这个价,就说主板桥问题了。。最后还免费赠送了一个系统,加清洁,你说客户能不开心么。

网友:
这个基本都会啊

网友:
这个应该有,知识无价啊!不过如果给央屎知道了,又要说电脑维修暴利了。

网友:
呵呵,现在电脑维修和过去比根本就是白菜价啊。过去修个电脑就2000.      300很正常啊。。。。。

网友:
我去要我直接干桥

网友:
学了了,以后不鲁莽了

网友:
跟客户报价  南桥问题  换南桥   送修的随便报个200多,同行就不要太坑了80到120之间就好了。。。

网友:
给你送钱的机器,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送钱的机,,客户开心的给了300元。。刚开始客户机进系统要3分钟的。。

LZ接了个好活

网友:
这是想不到的设置 给维修加大难度

网友:
呵呵,是啊。我就随便进BIOS看看。本来没抱啥希望的。。没想到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什么型号都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