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笔记本开机灰屏,再开正常

楼主(2015-07-15):
店里来了一台笔记本,刚开始每次开机都要自检。。要按回车键才能强制进系统。进系统也很卡的。于是测了一下硬盘坏,进系统发现电池也坏了。就和客户说。。要换硬盘。。电池,刚开始客户不同意嫌贵。说赠送个系统。。客户于是同意了。。换了配件之后装了个系统。。搞好后,开机,灰屏。关机再开,秒进系统桌面。。再关机开机还是一样,灰屏,每次都要重启才正常,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人吗。求大神指教。。。。。什么原因。。啊。。

网友:
在换个硬盘换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应该是显卡或是显卡电路问题。我也是小白,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恩,系统我再换个,硬盘是新的。,就不换了吧

网友:
要热一下啊

网友:
修好吗,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