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10打黑胶南桥

楼主(2015-07-15):
SL510 板号DA0GC3MB8E0 REF;E 独显   故障;上电到0.9不亮机,供电都有,示波器测内存SMBUS没有,南桥没去读内存,先刷个BIOS试下 故障还是一样,想换个南桥看主板上南桥都是打黑胶的就加焊了下,上电掉变到1.3A亮机,但是报错ERROR代码0199,以为BIOS问题刷了好几个都一样,最后进bios选择load后F9保存退出后开机进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要养成良好习惯,看贴请加分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的  IBM的好多取了BIOS电池会报错  进BIOS恢复下就好

网友B:
这种问题 先恢复默认设置一下嘛

网友:
你没有百度查下,看下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之前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C:
这个SL510是几系列的板子

网友:
fF9 F10懂的0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L510是几系列的板子

GM45 4系列

网友:
一般 进BIOS恢复下

网友C:
内存系统数据时钟都是北桥管的吧

网友D:
加焊可能管不了多久要返修,有待验证。

网友:
thinkpad黑胶的除了烤一下外,各位大神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我强拆的话没有几个好的。

网友:
加焊不过内存的GBM,除了进水的,我基本没加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系统数据时钟都是北桥管的吧

都是由南桥管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内存系统数据时钟都是北桥管的吧

北桥管理内存, 软启动POST自检时候南桥会去读取内存 也就是有SMBUS的时候

网友: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我都会装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内存系统数据时钟都是北桥管的吧

楼主量的是I2C总线(系统管理总线),不是内存的时钟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都是由南桥管理,同时连接内存,时钟芯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 先恢复默认设置一下嘛

刘师傅,现在在哪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 带黑胶 可以直接就加焊吗。   还是上BGA前要先剔除 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黑胶 加热过不了多久就要返修啊

为什么呢???                难道还要重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可能管不了多久要返修,有待验证。

为什么呢??  是不是带黑胶的都是这样呢?  加焊不了多久的。。。。

网友:
看似简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修的挺好的

网友:
yao  学习啊小弟初来炸到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管理内存, 软启动POST自检时候南桥会去读取内存 也就是有SMBUS的时候

谢谢,实地出来的果然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量的是I2C总线(系统管理总线),不是内存的时钟

恩,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本能换CPU不  换个试试   好像集成的?

网友:
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

网友:
今天接到一个SL510,版号都一样,症状也一样,直接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