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 意想不到的故障

楼主(2015-07-15):
CQ40版号LA-4111P AMD主板,上电0.013V5V1.1V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0.11A,3V5V只有0.V,怀疑待机芯片带不起负载,更换芯片问题一样,打3V5V电感阻值正常,打MOSG级阻值偏大,900多,测量G级到芯片无断线,发现5V下管PQ504 G级与待机芯片断线,飞线后上电到1.5左右亮机,问题解决。。。

网友:
什么时候自己才能达到这种水平啊

网友:
这样的以后得多发

网友:
不仔细发现不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A:
以前遇到待机芯片相位脚虚焊的,情况类似

网友:
电压不对只有检测相关元件脚参数,有示波器可以看驱动信号更直观。

网友B:
师兄好细心这都被发现了

网友C:
一般机器进水导致断线的居多,楼主能从现象迅速找到故障点,基地老师不错,学生更不错。

网友:
这速度很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机器进水导致断线的居多,楼主能从现象迅速找到故障点,基地老师不错,学生更不错。

还要累计一些经验,刚出讯维时候一拿到板子就蒙了,不会修,什么理论都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兄好细心这都被发现了

只能说运气好,先测了这个地方,要不然还得折腾一些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待机芯片相位脚虚焊的,情况类似

阻值偏大有虚汗,芯片坏,断线,遇到的大多都是芯片挂掉

网友:
楼主不错,很快就找到问题所在了,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待机下为什么会正常呢?

网友D:
楼主真仔细呀,谢谢分享,经验都是靠慢慢积累的,怎么把在基地学到的理论熟练和灵活的运用到实际维修中去,才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仔细呀,谢谢分享,经验都是靠慢慢积累的,怎么把在基地学到的理论熟练和灵活的运用到实际维修中去, ...

累积经验,可以靠你的经历 经验去发现问题   看贴加点分呗 加点不扣自己分

网友E:
楼主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细心啊,学习了。
学习了就加分呗,,看到啥都不留就走了

网友:
HP的机器断线是挺少的

网友:
太坑爹了 这种情况也有啊

网友:
不仔细发现不了

网友:
要是能配个图片就最好了

网友:
这个不仔细还真不容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