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用示波器-修无3V 5V待机

楼主(2015-07-15):
故障:无3V和5V待机电压
板号:BD1V
维修流程:
          测各电感及公共点无短路,上电试机,万用表测3V和5V无电压
          如果只有万用表,那么我的思路就是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但是示波器就在身边,嘿嘿,那我就反着来,直接先查下两路电感 的
后级波形看下到底有没有输出(上图)

很明显呀~(每格2V)一通道是5V有正常过,二通道是3V,可以看出3V没有达3V
只有不到2V,芯片欠压保护了关闭了PWM输出。造成欠压一般是后级短路或PWM工作
条件不够,首先断开3V的负载故障依旧,确定问题是PWM电路导致
         在查两路的电电感前端观查一下(上图)

(每格10V)可以看出来5V的前端以有近20V的电压,而3V只有5V左右的电压
,说明3V的PWM上管没有完全导通或损坏,不想换管子试所以在次查3V和5V的上
管G极波形

(每格10V)左图为3V上管的G极,右图为5V的上管G极,可以明显看出
5V的G极有20多V的电压,而3V的G极只有5V左右的电压,说明自举不成功
,开始检修自举电路,看图

图纸可以看出,BST外连接的元件只有一个PC66电容,这是一个关键的电容
结合前面的图3V上管G极有5V左右的控制电压,所以重点怀疑是这具电容的问题
好,那就先换上电容

电容换好后在次上电查看3V5V电感的后极波形

(每格2V)OK,可以看出3V和5V电压以完美的出来了,原来只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在查下电感前端做下比较

网友:
我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波波抓的好,赞一个

网友:
胖哥威武,写的挺好,给你加满

网友A:
必须在这里把波抓好才能出去奋斗啊

网友B:
我看也是醉了  帖子很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在这里把波抓好才能出去奋斗啊

那是必须的,其待你那个贴子,速度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也是醉了  帖子很烂

没办法,我是小白,刚步入BOBO行列,还请指导

网友C:
不会有5V上管不是9V多吗

网友:
什么时候能把抓好就好了。

网友D:
我的示波器为什么停不牢

网友:
用图来说明,结果很直观,有说服力,,,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E:
我 想说的是  发个帖子还隐藏了时基   不知道用意何如

网友F:
个人感觉 这种PWM 只用单通道就可以了
双通道虽然对比着清晰 不过修的时候有些费事
单通道更迅捷^

网友G:
对楼主这个帖子 我先赞一个,刚入手示波器 也没人教,所以还不会使用。你这个帖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谢谢!

网友:
抓波技术牛,必须加分

网友:
现在没有示波器还真的有点难修机器了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羡慕

网友:
示波器用的太漂亮了

网友:
楼主抓波神功好牛啊,佩服佩服

网友:
很清晰 看的很明白

网友:
我有识破器 不修电路少

网友:
会示波器修机器很快找到故障点,赞一个!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啊!

网友:
很给力这都行啊厉害

网友:
又是勃起就是好呀

网友:
抓波功夫不错,学习了。

网友:
秀起来,有波波就是好  我啥时候也能有

网友:
我有示波器,但技术很差

网友:
修低非常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技术

网友:
胖哥 可以啊!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没有示波器。遇到这个问题,我会查3V的G极端的电压。Vg>Vs,Vg>4.5,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有波就是快,没波这机器修死人

网友:
会用示波器厉害,老羡慕了

网友:
示波器牛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自举升压电容 ?

网友:
高手啊,学习一下

网友:
来自: 安徽
示波器用的很熟练啊!

网友:
技术可以的,共同努力

网友:
不错,给我以后有帮助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啊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抓波高手啊可惜我不会用啊

网友:
现在波波修本本越来越潮了,不错的技术。直接找到BOOT

网友:
请问一个问题“ 首先断开3V的负载故障依旧” 怎么断开法?是断开电感测有无3V 出来? 如果出来就是后级拉低 没有出来就是前面的3V5V芯片这路问题?

网友:
这要是没有示波器,就难修了吧!

网友:
我也没有示波器 得赶紧入手一个了 好像落伍了

网友:
楼主修的 不孬 杠杠的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真成精了,楼主威武。

网友:
猴赛雷。示波器修机就是一目了然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的飘过

网友:
示波器真是大神,唉,掉电嗅不出来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机器

网友:
双通道抓掉电怎么设时基,触发电平,啊林老师没教呀。

网友:
示波器运用的不错,实地又一位大神出山了。示波器该换了,普源的杂波太大。

网友:
有波也还要会抓厉害

网友:
为什么我的示波器 量到的电压都是一条直线呢?

网友:
谢谢楼主,讲的很好,能把每个图抓信号时,设的参数告诉我们一下就完美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
大清早来找点思路……。

网友:
示波器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也是醉了  帖子很烂

我怀疑你是来踢馆的吧

网友:
好示波器机器好修多了

网友:
很不错,如果不用示波器修很费劲的,楼主算的上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楼主这个帖子 我先赞一个,刚入手示波器 也没人教,所以还不会使用。你这个帖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谢谢!

慢慢摸索吧,我现在对示波器也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感觉 这种PWM 只用单通道就可以了
双通道虽然对比着清晰 不过修的时候有些费事
单通道更迅捷^

一般都用单通道的,双的就没用过,也不知道咋用!!

网友:
呵呵,也可以借鉴,不过我们修机器从来不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确实能解决很多信号问题

网友:
抓波要不要大学文凭啊

网友:
技术牛啊  值得学习

网友:
努力联系抓波波中

网友:
修机难价钱少啊

网友:
呵呵 示波器用的不错哦

网友:
牛人修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路过  简单的维修待机电路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呀

网友:
看来得备个示波器了、、、

网友:
给点分,精品

网友:
好厉害
   我一直羡慕用示波器抓波 修复 太佩服

网友:
可惜啊  就是没有示波器 也不知道什么牌子 的 数字 模拟 那个好用、

网友:
学习学习。。不过现在还有没示波器,,要学的跑还很长。。。

网友:
示波器维修  好羡慕啊  可惜不会用啊!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呃

网友:
抓波技术牛,LZ厉害啊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图文并茂,3v和5v待机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修好了,我要是有示波器就好了!

网友:
波波抓的好

网友:
学习了,大波一直是块心病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还真的不好查,升压电容跟普通电容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示波器自己买回来很少用,主要还是不太会用,楼主这贴子还是有点水平的。

网友:
用示波器修PWM电流就是牛

网友:
请问楼主是抓波高手么,这么牛X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牛逼

网友:
楼主真是把波波拿捏的出神入化啊

网友:
为了我的下载分 !

月饼 -10 多个帖子相同的回复。灌水

网友:
不会示波器 也修了好些年了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示波器用得出神入化啊,思路也很好,赞

网友:
设备精良 ,技术精湛。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牛B的技术,示波器用得好节省好多时间,而且不用盲目靠猜了

网友:
感觉好高大上啊,我也要买一台

网友:
楼主够小气的,发个贴都把示波器设置的时间 电压都隐藏了      真没意思

网友:
动示波器都是大问题了,搞小钱,不合算

网友:
反馈不都应该是电阻相连么

网友:
楼主示波器运用自如,维修思路清晰,赞!!!

网友:
懂的原理,会用示波器,了解上电时序 才是修机王道,可惜我是菜鸟

网友:
正好学习 丢下有些时间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  修的很给力

网友:
电容是PC65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也是醉了  帖子很烂

....   你一个不发帖的人, 还评价别人?

网友:
没示波器 是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示波器为什么停不牢

有一个按键用于停止 和运行 ,找一下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抓波波我根本不会的

网友:
掌声鼓励,比我的排版好,给你顶起,加分

网友:
有示波器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有示波器,但用得不熟,现在只能当个摆设,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喜欢抓各种波

网友:
一直没机会用示波器修过板板。。。。

网友:
一开标题就知道是实地的作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5V上管不是9V多吗

你那是万用表测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 想说的是  发个帖子还隐藏了时基   不知道用意何如

你说的什么时基?

网友:
487用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所说的电感前端是不是上管的G极啊

网友:
也不是有示波器就能用好的。搞不好,什么都做不出结论。

网友:
我也想去【迅维】学习抓波,可惜太远了,也没有充足的时间

网友:
万用表可以不?

网友:
示波器修还是比万用表方便直观的

网友:
buenisimo el aporte gracias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自举电容问题 保护

网友(2015-09-21):
好东西,,不错啊  捉波能手

网友:
很好,也可以加深印象

网友:
厉害我还不 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