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不触发

楼主(2015-07-15):
故障为,不触发,但这个板子装上CPU就成了触发就掉电了,有3.3V待机电压,没思路了,在线求大神教。

网友A:
可能与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关

网友:
修好没有啊

网友B:
这么新的的板子,,怎么是不触发呢??上C PU掉电。。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C:
B85的芯片组好像时序又不一样了。。。。

网友D:
看起成色挺新的,应该没过保吧,可以去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成色挺新的,应该没过保吧,可以去保啊

客户给我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的板子,,怎么是不触发呢??上C PU掉电。。到底是什么故障

求思路啊,求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能与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关

那为什么不上CPU不触发,上CPU掉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B85的芯片组好像时序又不一样了。。。。

知道咋个修么。

网友F:
量各大供电对地是否短路,可以把CPU供电4针拔掉看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各大供电对地是否短路,可以把CPU供电4针拔掉看掉电吗

CPU供电拔了,故障依旧

网友:
各大供电对地是否短路量了吗

网友:
这种小IO的要上负载才可以上电的 ,你上CPU断电的话 自己按时序查吧!!!

网友:
新版子装CPU触发掉电。。可以重复触发一般都是供电没齐或不跑码

网友E:
板子已经好了,走了弯路了 此板要上内存才可以触发。  看来这板子就是内存松了,以后要仔细啊 累死人了

网友:
楼主修了了  记得通知下 关注你的

网友:
不上CPU 不触发正常   上CPU  不插CPU供电 就不会掉电    插上CPU 供电 触发瞬间掉电多半就是CPU供电短路了 触发间隔一秒以上掉电 一般都是  缺了某个供电  或者跑码不过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看起成色挺新的,应该没过保吧,可以去保啊

B85      你可以跟客户说可以换新的,主板太高端了,可以代保收他百多就行了,以前我们都经常这样

网友:
新板子都要装CPU才能触发的,不过不装内存就棹电,学习了,以后修这类板子,内存也先插上

网友G: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个千元级别的主板  也是华硕的 但不触发  桥坏了 客户都不想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B85      你可以跟客户说可以换新的,主板太高端了,可以代保收他百多就行了,以前我们都经常这样

这客户是在别人那买的机子,你说代保收钱搞不好他就自己拿去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85      你可以跟客户说可以换新的,主板太高端了,可以代保收他百多就行了,以前我们都经常这样

这客户是在别人那买的机子,你说代保要收钱搞不好他就自己拿去保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板子已经好了,走了弯路了 此板要上内存才可以触发。  看来这板子就是内存松了,以后要仔细啊 累死人了

还没有听说过要上内存才触发的主板呢

网友I:
B85不上CPU 不触发是正常的!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若是这样查各供电是否出全了,板子较新,最好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我这个C5老是不好

网友J:
修好没有呀,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故障,修好了分享下经验呀,等*****************

网友:
引用 网友I:
B85不上CPU 不触发是正常的!掉电后还能再次触发吗?若是这样查各供电是否出全了,板子较新,最好先刷一下B ...

触发1秒就掉电了你根本来不及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好没有呀,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故障,修好了分享下经验呀,等*****************

我这个是内存松了,上CPU掉电是因为内存没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没有听说过要上内存才触发的主板呢

呵呵,都长见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个千元级别的主板  也是华硕的 但不触发  桥坏了 客户都不想修

不是吧,千元的主板不修,这客户有钱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那为什么不上CPU不触发,上CPU掉电呢

因为IO要检测CPU是否装好没有啊,如果没有就不触发了,高级板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因为IO要检测CPU是否装好没有啊,如果没有就不触发了,高级板都有这个功能的

谢谢,现在知道了

网友:
刷bios会吗?

网友L:
拔掉12V的4PIN小插头  还掉不掉

网友M:
修好了说一声,现在的新板太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拔掉12V的4PIN小插头  还掉不掉

一样掉电,插不插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修好了说一声,现在的新板太难搞了

我的是内存松了哦  内存没检测到导致掉电不启动拔插内存就可以正常跑马亮机了 现在的高级版貌似都这样

网友:
跟刷BIOS有关系?刷BIOS那个不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千元的主板不修,这客户有钱哈

嗯  看起来是大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  看起来是大款

你买个主板给他,好好赚一笔,

网友:
查CPU供电这一块

网友:
跟CPU供电没有关系哟,掉电是因为内存没插

网友D:
好了啊,呵呵,看来又搞了百把块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了啊,呵呵,看来又搞了百把块哟

屁哦,乡下才收几十块而已

网友:
说的太片面了

网友:
怎么个片面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屁哦,乡下才收几十块而已

不会吧,好少

网友N:
查一下待机电路啊

网友:
没办法  价钱起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查一下待机电路啊

已经修复了, 待机有3.3V的

网友:
掉了还能触发吗

网友O:
这个板子有可能本来就是不上CPU不上电的   上CPU掉电应该是缺少供电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板子已经好了,走了弯路了 此板要上内存才可以触发。  看来这板子就是内存松了,以后要仔细啊 累死人了

这还真有点神奇了  一般这种新析都是不上CPU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还真有点神奇了  一般这种新析都是不上CPU才会这样

这个板子不上CPU直接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板子有可能本来就是不上CPU不上电的   上CPU掉电应该是缺少供电吧

不是  上CPU掉电是因为没内存

网友:
新型主板不装CPU是不会触发的,装上CPU,按INTEL的时序修吧

网友:
不错哦,学到东西,下次到这板自己试验一下

网友:
表示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装CPU不触发是正常的。但内存。。。下次遇到这个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