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30 ACLU9 ACLU0 NM-A311 南桥 8M BIOS

楼主(2015-07-15):
联想G50-30 ACLU9 ACLU0 NM-A311 南桥 8M BIOS

联想G50-30 ACLU9 ACLU0 NM-A311 南桥 8M BIOS.rar

网友(2015-08-31):
下下来试试

网友(2015-10-05):
win8改win7蓝屏管用吗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是1.8V的供电的?

网友(2015-11-25):
你们是了嘛是好的嘛

网友:
编程器都识别不到这个型号啊,楼主用的什么型号啊

网友:
没辙了,,只有下了BIOS刷刷试一下了。

网友(2017-04-27):
有人试过吗?能用吗?

网友:
  有人试过没!!!

网友(2017-06-30):
这个机子是不是改不起WIN7的啊  我下的都没法装win7

网友:
编程器 都不识别怎么刷啊  现在手里也没别的编程器了 愁死了 你们是用什么编程器刷啊 跪求啊

网友:
谢谢楼主,这种比较靠谱。收藏了。为啥我的要打这么多字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的?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是1.8V的供电的?

1.8V  这个bios是   1.8V

网友(2017-10-23):
刷了不亮机刷了不亮机刷了不亮机

网友(2018-08-18):
谁刷过,好不好用????????

网友(2018-11-12):
我刷了可以亮机,但pe桌面死住,键盘鼠标不动,进BIOS只要改动保存就死机,不知是我主板哪有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9-05-27):
这种新芯片  老的编程器是无法识别的

网友(2019-08-28):
我的编程器能识别,可以刷进去,为什么PE里面卡位,鼠标,键盘都不能动,是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