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85A的PDF资料

楼主(2015-07-15):
RT8885A的PDF资料

网友A:
只是个截图哇, 我还以为是芯片的PDF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个截图哇, 我还以为是芯片的PDF  。

截图 : 看不清楚!
谢谢你的回帖和建议

网友:
k55d,开启,供电都有,没点位,不出CPU供电,怀疑没出procpwrgd

网友:
只是某块板子图纸的截图,请写上.....这情况。
我还以为是 RT8885A芯片的 PDF

网友(2016-03-04):
我还以为是pdf的芯片数据手册呢,原来就是截图,浪费我10分

网友:
还好我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