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EV1.0USB15秒掉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5-07-15):
来了迅维网有4个月了,从这里学了很多东西,包括一些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有时候按照广大友友的方法解决成功,有些还是没有弄好,但是很感激
我是刚开始学为维修的,所以很多东西不懂,我只有生搬硬套的学习,有点吃力,废话不多说

这是主板的图片
15秒自动关机,在迅维网里面查了很多,都说是USB过流保护
我参考了两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2458-1-1.html这个里面说的很详细,不过型号不一样,原理说的很清楚,但是具体的地方没有标记出来,没办法,我继续找帖子,后面的帖子有具体的地方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855-1-1.html这里有他遇到问题的具体地方,对于刚开始学的人帮助很大,所让第一个帖子说的很好很详细,原理也很清楚,但是我找不到故障的具体位置,我吧第二个帖子里的图片提取出来,看看他的故障地方和问题,来和我的问题对比,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看到了吗,15秒过流保护的其中一个位置,当然还有南桥附近822排阻坏了也会引起过流保护,其他的问题我就不过多的说了,因为我换了排阻还没有好,所以只针对这个位置的故障来解说
他的故障时10K电阻损坏,造成USB过流保护,就是没有oc#这个信号,第一个帖子有介绍,我就不多说了,所以他装了一个10电阻上去,解决问题
好的,再来分析我的故障,图片如下

本人刚入门,手上功夫比较差,见笑了
开始我维修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我的第一个电阻这有8K,而上一张图片里面的哥们换的是10K的电阻,我觉得这影响应该不大,我继续测第二个电阻,发现是无穷大,而上一图中的哥们他测得是4.7K,于是我有电骡铁去处理了一下,还是无穷大,没办法,在废板上着了一个4.7K的电阻,吹上去,上电,还是15秒过流保护,于是我就郁闷了,难道不是这里的问题,还是我的电阻大了,没有连接好底铂,所以没有电压过来
于是我继续上电,测量电压,结果心凉了,没有电压,第一个帖子里面说OC#信号是5V过来,然后用两个电阻分压,得到3.3V的电压,于是我找哪里有5V电压,测得旁边一个电感,两端都是5V(我不会查线路,也不会跑线,所以只有用笨办法,一个一个的测量),于是我想,5V电压是不是由这个电感过来的,于是我飞了一根线,上电,直接显示需要进入BIOS设置,问题解决
这也算了动了一下脑子吧,呵呵,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两个问题对比,他是电阻坏,我电阻坏了一个,没有电压
发现没有关于这个型号的15秒维修的实例,所以我就发了这个帖子,希望可以给一下和我一样刚入门又不懂的哥们一些思路
希望有大神能带带我啊,教我跑线,查线路,了解时序,什么都不懂,修起来好吃力

补充内容 (2015-8-6 21:51):
不好意思,以前以为图片只能放到相册,由相册插入帖子中,所以每次发新贴之后就把相册的东西删掉了,然后上传下一个帖子的图片,十分抱歉!!所以我以前的帖子的图片全没了,以后我知道可以直接上传了,不会这样了

网友A:
有点位图 就好找 OC#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怕找不到图纸

网友B:
很牛了,,怎么知道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 就好找 OC#

还不会用点位图,人笨,所以我要慢慢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牛了,,怎么知道在那里。。。?

这是根据第一个帖子和第二个帖子,知道了在那个位置,我也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才是知道那个位置有个OC#信号

网友(2015-09-02):
不错   这个维修案例非常好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有七八个地方

网友:
我换了个4.7k的黑布隆冬的电阻好了 不提示了  人家着急拿走另一个电阻就没拆出来测量了

网友:
我只知道原理就是USB5V经过一个电阻分压出来3.3V,的这个电阻腐蚀变质损坏了导致5V没有分压出3.3V从而导致USB限流保护15秒自动关机。

网友:
今晚刚好修到一片同事的P8H61-M LX3 PLUS R2.0的也是15S掉电的,哈哈哈,也是一个电阻坏的,我查了三路0C检测信号(因为有差不多的点位图,P8H61-M LX3 R2.0的)就是忘了还有一路,结果还查了差不多半小时才找到问题的,都差点拿去换BGA了,,衰,,,

网友:
理论挺好的,慢慢来,不断学习 终究会成为大神。

网友:
华硕P8H61-M LX3 PLUS 开机15秒掉电。。要查4路oc#信号。。。。记住了。遇到这样的毛病就有思路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有一块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网友(2017-03-04):
引用 网友A:
有点位图 就好找 OC#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