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屏线不知道能找下吗

楼主(2015-07-15):
得峰的

有的留言

网友:
是山寨笔记本的屏线吗?

网友:
找这种屏线 最好是配个机器的图片

网友:
或主板图片,板号,机器型号,这几个都可以参考

网友:
机器外壳LOGO 及主板图

网友:
跟我这个有点像  不过我这壳子写的是ACER

网友:
你这个 怕是 有点压力啊
自己做一条啊  要不修下也可以啊

网友:
楼上兄弟,怎么个做法啊,能指导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