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供电TPS51117

楼主(2015-07-15):
本台电脑U450,开机几秒掉电,经检查其它供电均有,PL802处无电压。B+的18.9V正常。TPS51117的4、10脚5V正常。1脚上无电压。有以下三个问题,请教各位谢谢!第一、1脚是DGPU_PWR_EN控制(来至桥),此处的SUSP#是没有装是吗? 第二、桥送DGPU_PWR_EN的前提是什么?我应按什么顺序去检。第三、51117我还需查那几脚?谢谢!

网友:
这个有节点 先断开 之后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pwm供电 应该不难修的 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上一尊大神

网友:
独显没开启先追开启,不过不确定这款独显供电开启时序,还是PCH和EC所有条件再缕一遍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