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三星平板里面的这个K3PE7E700M-XGC1 是CPU吗?

楼主(2015-07-15):
今天修到一个平台花屏 想问一下平板里面的这个K3PE7E700M-XGC1 是CPU吗?

补充内容 (2015-7-16 12:17):
用手摸一下排线接口边一个电容还是电感 桌面颜色就变好一些

补充内容 (2015-7-16 12:18):
晕了 昨天以为是CPU 加焊CPU把CPU加暴珠了!!!!上BGA 设置230度都暴了 可以挽救吗?有这个CUP卖吗?

补充内容 (2015-7-16 12:30):
这个K3PE7E700M-XGC1 是双层的吗?其下面还有CPU?

网友A:
断了一组  屏 AD线。。换屏就知道了。。

网友:
经验更重要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了一组  屏 AD线。。换屏就知道了。。

换屏还是换屏线? 晕了 昨天以为是CPU 加焊CPU把CPU加暴珠了!!!!上BGA 设置230度都暴了 可以挽救吗?有这个CUP卖吗?

网友: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完全是折腾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