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铁壳

楼主(2015-07-15):
没分所以学写帖子
铁壳都修多了,我喜欢铁壳,因为简单问题多多钱。
只是有时比较烦。。
像发贴一样,4M相处,现在都高质年代,望改善,发贴还要剪,多烦。

看这货坏得多明显
上管底已经废了。芯片78脚焊脚都飞了。

因为想快点修好就没加什么绿油,直接焊好78脚。(G极)
想用回铁壳没可能了就普通的,但手上没复合只能用上下了。

完工??NO
上电0.7A,一看就知没过内存,测了下没集显电。
再系统测内存条件,当然用万能表简单的。
没看出异样。
因内存属CPU(自己的想象语)

所以就换了这家伙,,电流就上去了。
这是第一次遇到连烧CPU的。可怜的客户。

非常简单的维修。也是第一次写维修过程,不好之处你们就帮我大作文章。。。。。

补充内容 (2015-7-16 21:20):
是我考虑不够,下次多多注意。

网友A:
加分鼓励发帖

这种改法有个特别大的后患 就是 一旦你改的不稳定会可能烧了CPU 也就是给质保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一般思路就是 改线路 飞线越少越好 ……

网友B:
改过几个 也有返修的,总感觉普通的MOS管耐温不行,一但烧,CPU挂的几率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过几个 也有返修的,总感觉普通的MOS管耐温不行,一但烧,CPU挂的几率很大

真?望过一个月。

网友:
上次的B460   就是这样烧了一只。。改 MOS 管+换ISL6262A +换CPU。MOS管发现很热。估计有 70-80 度 2组电感也是发热很大。。加了几块散热垫从上壳帮忙散一点热。交差算了。  打波型有点振铃。。还算正常。。。你要注意一下。。发热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望过一个月。

没事。。一样用。。。原机估计都很热。。不然 为什么只烧一只铁管!

网友:
以前也改过,不过没用太久,,

网友:
我第一次遇到这个,结果是那边发烫,就把那边的铁壳都干掉了,结果老板回了句傻逼,还是代晚搞的,唉伤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分鼓励发帖

这种改法有个特别大的后患 就是 一旦你改的不稳定会可能烧了CPU 也就是给质保带来很大的麻 ...

看下我这个改的呢,,拍的有点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我这个改的呢,,拍的有点模糊

还是狼哥  改的牛逼 好漂亮

网友:
烧的这么严重  都换板子了

网友:
最近Cpu坏的好多无语

网友:
联想的笔记本现在很多CPU挂的,只要CPU供电方面出了问题,短路之类的,几乎CPU都会挂掉,前几天修了一台V470娘的 CPU也挂了。。坏了一个上龟壳

网友:
改管首先要注意散热问题,只是简单飞细线不会稳定,我都是上管直接焊到+B电容端,多加焊锡;输出端也是加粗,只有G极用细线.当然,改用的管电流参数不比原管小,最早改的一台有两年多了吧,还款有一台返修!

网友:
这样改装的貌似不稳定哎 到时CPU 再烧了的话  就悲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你改这么容易,我改和你差不多的样子,为什么就烧上管,阿林老师说是mos功率不够,我用了台式机的m ...

`我认为用别的型号场馆来代换也是可以的,但是代换的场馆最大的可承受的电流(也就是场馆的参数),一定不能低于原来的场馆,否则一定会再次烧坏的。

网友:
我改过,但是一般都管不了多久,因为对MOS管的耐热性很有考验

网友:
烧过铁壳管的机器,一般连CPU也烧毁的较常见!

网友:
剪个铜皮跳线铁壳行么

网友:
这样改可以的 稳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