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一分钟自动黑屏

楼主(2015-07-15):
上门维修电脑,遇到的一个故障现象开机进系统一分钟之后自动黑屏..主机还在正常运行,强制关机也关不掉。         只能把电源线拔掉,然后再开机就开不了。。
        把内存条去掉重新插下,就可以开机。然后进系统又出现同样的问题。。
        这样的故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初步估计主板的问题大一点。。另外会不会是内存或显卡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刷bios,换cpu看看

网友:
都试了还不行啊

网友:
看看显卡吧别的不知道

网友:
开机一分钟自动黑屏,BIOS有可能,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
南桥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超级本也是一样,,修不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那个是加热就显一会,然后死机。再开就掉电,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放电,清CMOS   独显就换显卡试试。 集显就主板问题

网友:
弄好了没?挺好奇的

网友:
显卡换过没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禁掉  在进系统看看

网友:
感觉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重做吧 不要想其他的了

网友:
这是台式机?听楼主描述不是笔记本啊,掉电死机是最难修的故障了,逐一代换吧~

网友:
你好,楼主。
昨天晚上刚好碰到和你说的一样的初始故障,我修好了。

黑屏,倒是我自己用了驱动精灵装了显卡驱动之后出现的,又和你的故障相同。

你是否可以用USB启动盘启动到WIN PE下,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黑屏之后再开机能开吗,黑屏之后,键盘还能操作吗,系统重装了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显卡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