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没搞定记录

楼主(2015-07-15):
唉,....同行不给时间,真的想好好研究一下

同行拿过来说,不亮。能不能修?顾客等着在

接过板子,能开机,集显供电没出,打了下LPC,有一个波形..然后就是一条直线

然后跑了下BIOS,5脚6脚连到一个100的排阻在桥边上,打了下阻值10欧姆没问题

接着刷了2个BIOS,现象还是一样,测得排阻两边的波形,都是只有一个然后就是直线

拆掉风扇,摸了下CPU,有发热,应该是工作了

看了下架构,bios是直接挂在桥下面的。跟笔记本EC的应该不同,有一个波形应该表示跑码了(不知是不是这样)

如果一个波形表示跑马了的话,cpu发热,那就应该是内存这边的问题了

内存条是新条子应该没坏,顺手打了下 SMB 阻值只有780,而且两条线阻值相差40

.心想问题应该是这里

上论坛找了下,没有这个图纸

这个时候 同行又来催好了没,同事就直接说是 桥的问题。没必要弄了。就给还给同行了

唉...明天再看看同行这个板子还在不在。

网友:
华擎 论坛里有个人应该有参考版图纸的,好像是海熊哥,如果是内存问题,认真跑跑线修出来的概率蛮高的

网友:
一般我们这边现在主板换桥的越来越多了,说桥换了,人家也还,在BGA旁边等着,不好忽悠人了、、

网友:
我这边有块华擎H61的主板老是掉电重启,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