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17V+ 花屏

楼主(2015-07-15):
AOC 2217V+ 花屏  X宝自行淘了一块驱动,装上去,故障依旧。这,还有得修吗?

网友:
换了驱动还是原故障,基本是屏啊,想修屏问题液晶板块测量点类似图纸都可以找到,就是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心想修好了

网友:
屏有问题,那看来也不好修了

网友:
没得救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换屏线了没有屏线有问题也可能出现花屏。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驱动板,屏  屏线

网友:
屏接口屏线先试试

网友:
有时屏线接触不良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发生,我也遇到过这类的故障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上面的问题比较大  还是查查屏引脚定义吧!

网友:
屏问题多,直接换机了

网友:
数剧线的问题。。。。搓一搓就OK了

网友:
换过驱动板了,再换个屏线,还花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也的换一下

网友(2015-08-14):
换屏线了没,屏和屏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问题,也有可能是屏上主芯片问题,修过一哥同样故障的,更换主芯片ok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       屏坏了

网友:
换屏吧,我是刚刚修了一台,换了驱动板和屏线都不行,换了个二手屏正常了。

网友:
你先确定是   屏   线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是屏的问题   这个可能是灰阶电压过低 的原因   你测一下逻辑板上Vcom的电压是不是5V左右   如果这个电压低于4V就会出现你那种情况。Vcom测试点在逻辑板上   那个可调电阻附近   一般情况板子上都有标识  自己测一下  。

网友:
楼主一下次换了驱动板前,应该先换下线,这样成本低点

网友:
换一下排线接口  不行就是屏坏了吧

网友:
换一下屏线接口 不行就是屏坏了吧

网友:
知道了谢谢分享技术

网友:
屏有问题,,,送修吧。。

网友:
驱动板,屏线,屏电路,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
把屏接头压一下。。

网友:
一眼望下去感觉是屏线 特别是连接屏那头的接头 换屏线或者擦拭试试

网友:
酒精清洗一下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