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液晶显示器灯管求助

楼主(2015-07-15):
22寸液晶换灯管难度大呀,只坏了一根灯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电源板带三根灯也能工作呀?

网友:
改个两灯的的高压上去,上下各一根,亮度稍均匀,考虑亮度问题,最好还是换

网友:
改两个灯管的  就好呀

网友:
这还真没法了

网友:
这样改不如换灯管

网友:
有的并个电容上去,但是亮度不够

网友:
去保护,插两只  灯管

网友:
这个是不可能的

网友:
谢谢兄弟指点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可能灯管不坏,只是线头脱焊而己,你焊上就好了

网友:
去保护 坏的灯管不接

网友:
功率不匹配,最好别这样搞!不然后期问题更大!

网友:
换高压就可以了啊

网友:
2根  可以了哈

网友A:
先去保护,坏的灯管不接,闲着的灯管坐输出端加并一个3KV15P的高压电容。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去 换灯管吧

网友:
换二灯高压条

网友:
亮度一边亮 一边暗    这可不行啊

网友:
改保护端口

网友:
有种高压板,它是四个高压板分开工作的,没有高压保护,楼主可以购一批。

网友:
改个两灯的的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去保护,坏的灯管不接,闲着的灯管坐输出端加并一个3KV15P的高压电容。

这个速度快。。。

网友:
换灯管,你可小心屏啊。很麻烦的。

网友:
大家对这问题都有研究,方法很好的。

网友:
最好是把灯管换了。不然亮度会跟之前的有区别,

网友:
一般都是改两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