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开不了机也刷不了机白苹果一个

楼主(2015-07-16):
本人新手,求圣人指点:ipad3开不了机也刷不了机白苹果一个,请问是系统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谢谢先!

网友:
越过狱的,哪位圣人指点指点

网友A:
DFU 刷机 还不能刷 不能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U 刷机 还不能刷 不能吧 ?

网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刷不了

网友B:
换个充电接口试试

网友(2015-08-20):
引用 网友B:
换个充电接口试试

也试了,有说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