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开机花屏有时候就好

楼主(2015-07-16):
每次开机LOGO都是正常的。。过了LOGO后有时候就是花屏,有时候花屏过后会自动重启第三次就又正常了。有时候开机就直接好的。不知道哪里下手了,屏换过故障一样。

谢谢大家的回复,,这机器有摔过的痕迹,多为显卡或显存掉点。同行机器担心现像不一样,同行无法交差。。放弃维修。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A:
有时候自动重启就又TM正常了呀。。这问题搞得。。哎。。加热过显卡也一样不行。。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不行是显卡了。

网友B:
显卡跟显存都会引起花屏的。外接是否正常呢?

网友:
直接更换显卡试

网友:
把显卡重新植株看看如何,如果排除了显存的问题,应该考虑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自动重启就又TM正常了呀。。这问题搞得。。哎。。加热过显卡也一样不行。。一点反应都没有。

   换一张试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跟显存都会引起花屏的。外接是否正常呢?

外接正常的。有可能是显卡或显存掉点了,不整了。。同行的,万一取下来现像肯定不一样。

网友:
像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这问题  很是辣手,先看屏线,再看屏线接口,再换显卡,再换显存,不会测信号就这么看,有多少是这么想的举手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或者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的。有可能是显卡或显存掉点了,不整了。。同行的,万一取下来现像肯定不一样。

既然外接正常,那显卡问题就非常明显了,你又加焊过显卡,芯片温度升高后,受热胀冷缩的影响,故故障不稳定。如果报价合适,还是值得维修的。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测试,不行换显卡

网友:
显存比显卡机率大吧

网友:
这款可以改集显吗,可以试试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这样花,N5110型号相同,换了一个屏还是不行,最后问屏卖家需要刷码片,戴尔的屏不一样,卖家重新给换了一个问题解决

网友:
上次摔过的机器,没声音。声卡  功放都换了还一样,拆下南桥后傻眼了,掉好多点了,最后无法修复,换主板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
这种花屏 考虑一下显存 不过显卡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种问题是要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