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X50J板号 X550JX REV2.0 BIOS

楼主(2015-07-16):
修一台ASUS FX50J 板号 X550JX REV2.0,故障为独显驱动打不上,更换显卡GT950M,  320大洋呢,
备份下来的BIOS

网友A(2017-09-11):
华硕FX50J 我的这个刷了上电0.890不显

网友:
好了me?  我修到一个  可以装显卡驱动,但是鲁大师一跑显卡就掉电。。

网友(2017-11-25):
引用 网友A:
华硕FX50J 我的这个刷了上电0.890不显

是的 我型号和你拍照的地方一样,刷了不能开机,电流定在1.37-1.44左右 不亮屏

网友(2018-04-30):
我的开机闪屏,刷上为什么未反应了????

网友(2018-07-04):
我的还是没亮机,。。。。。下载这是第三个了 0.8到1.2跳变显卡焊过了

网友(2019-09-18):
跑0.409刷了一样

网友(2020-09-11):
急时雨,今天搞定一个卡LOGO的

网友:
急时雨啊,用这个搞定一下卡LOGO的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