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华硕 两台笔记本外接显示,本屏不显维修

楼主(2015-07-16):
这段时间分别接一台HP(忘记型号HM65) 笔记本和华硕K42JZ(HM55)笔记本,均是本屏不显示,但外接亮机时不显,进系统后就显示了,使用一切正常。拆机测屏供电和背光开启信号均无,曾记得很早时就遇到过这种故障,换过显卡无效,后来没修好只好换板了事。这次又遇到了,于是决定再次尝试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在做怪。凭我的经验,最大怀疑对象,是IO的LID信号。但检测有3.3V,属于正常,再刷BIOS毛病一样。 分析电路图,发现所有和LVDS有关的信号均受南桥控制。刚好手头有一块二手的HM65, 于是决定重植换下桥看看。没想到一换上就正常了。再遇到华硕K42JZ因为是HM55的桥,LVDS信号不直接从桥内出来,而是控制一个芯片切换。但无其它思路,手头刚好有一个新桥,于是果断换上。结果一帆风顺,轻松亮机。 看来从”HM55后的架构,如果是双显卡,外屏显示,本屏不显,使用正常”,南桥的可疑性最大了,应首先考虑南桥,而显卡的可能性变得很低了。

网友A:
不一定吧 很多带显卡的我都是换显卡好的

网友:
不一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吧 很多带显卡的我都是换显卡好的

看下架构吧。我这说的是要HM55以后的。以前的多半都是显卡问题。因为自HM55以后的都是双显卡了,开机后一般都使用集显。所以显卡问题的可能性变得很低了。当然也不排除只使用独显的机器是由于显卡的问题。

网友B:
这个都不一定呀,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好一些,按架构来看,显卡,U,桥都有问题,因为U控制显卡,并且内部集成了显卡,但又不自己输出,而是通过FDI总线传输到桥输出,所以都有可能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不一定呀,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得好一些,按架构来看,显卡,U,桥都有问题,因为U控制显卡,并且内 ...

我说的是在除本屏不显,所有使用都正常的前掉下。感觉或许集成显卡模块出问题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显卡出问题,可能性太小了,因为独显出问题要么不显示,要么使用不正常。

网友C:
新的板子对于不显示的 需要多判断  不能一概而论 ……
显卡 桥出问题的概率都很大

网友D:
请教一下,你说“外接亮机时不显,进系统后就显示了”,如果外接都不亮你还会等到进系统?如果是我的话外接不亮就不会等到进系统早就拔电了,什么想法让你等它到进系统的?我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网友:
我碰见过联想花屏的 换桥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说“外接亮机时不显,进系统后就显示了”,如果外接都不亮你还会等到进系统?如果是我的话外接 ...

电流有不停的跳变啊,而且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最重要的是硬盘指示灯在不停的闪。这些就让我们有了等等看的欲望。

网友:
昨天刚修过一台显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板子对于不显示的 需要多判断  不能一概而论 ……
显卡 桥出问题的概率都很大

也许吧,因为我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就是纠结在显卡上,结果换上新的显卡,还是老样子,而且进系统测试显卡时很正常,所以这次基本上就不考虑显卡了。

网友:
本例有两个特殊的地方:一、这机子两个均是双显卡,进系统时使用的都是集显。二、这两台机子用外接进系统后均可以正常显示 。三、进系统后软件测试3D均正常。
      因此本人认为:由于双显卡机子进系统时使用的是集显,而不是独显,所以如果独显有问题拉低某些信号会自检通不过,那么外接也不会显示。如果只是显卡的LVDS信号出问题的话,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开机显示吧。如果是集显的LVDS模块出问题倒是可能会影响到开机显示,但我们可以通过替换CPU来判断。本例只是为大家特别是初学的同行遇到同样问题时提供一个维修思路,不具有唯一性。特别是大多数显卡比桥贵,而且换英特尔的桥远比显卡不容易坏。因此遇到实在不好做出判断时,不妨先换桥试试看。

网友:
学习了,但是总的来说显卡嫌疑更大

网友:
遇到双显卡的显示故障的确麻烦,以后维修量多了,会汇集出更多经验,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真的手机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流有不停的跳变啊,而且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最重要的是硬盘指示灯在不停的闪。这些就让我们有了等等看 ...

真奇怪的问题,进系统才亮,从道理上想不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奇怪的问题,进系统才亮,从道理上想不通

是啊,所以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新发现  有待研究下

网友:
一般都是LVDS哪里出来的 判断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所以才会是南桥的问题。

恩,学习了。

网友:
看来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本屏不显维修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 好奇怪

网友:
   现在HM55 以上的都爱坏   店里不备个10 个 8 个 真是没法整

网友:
遇到外显内不显的,主要看LVDS从哪里输出,如果屏供电无问题,那就是显卡或者桥了

网友:
新机器要变换思路

网友:
这种情况说不好